七彩虹主板12V电源插座问题

楼主(2010-04-10):
请问。为什么当我插上12V电源插座的电源时。开机闪一下就在也开不了了。就不通电了。。然后把ATX电源线全部取下来在插。不插12V电源插座的电源。就可以开了。一插上闪一下就又开不了了。

网友:
可能是CPU电路 供电问题

网友:
有短路~~主板保护了~~

网友:
大概是什么地方短路了啊。。。

网友:
VCORE电路上管击穿电源保护了。你量一下上管D S极如果是通的必有一组上管击穿换掉就好了

网友:
你好6楼的谢谢啊。确实有个管被击穿了。。。。请问是不是在板子上测所有的场管都是这样测啊。测D,S级只要响了就表示击穿了。。囊加QQ吗。以后估计还有向您请教的。1156562385

网友:
8# hdly223 不一定全是,下管击穿的话Vcroe就对地了也会引起电源保护的
你仔细查查,一般上管击穿的那一组,G D  S 都导通了,找到它换掉它,我建议上下管一组配对换掉

网友:
你加我QQ吧。我还有个问题。。好吗。。这上面不方便说。有点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我QQ:112499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