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 低电压怎么改高压板呢

楼主(2010-04-10):
ACER AL1916W 低电压怎么改高压板呢 我改完了背光先亮控制呀没有错 但是是低电压控制,怎么改期待中
ACER

网友:
如果原配件能找到,,,也是修原板好,,因为改高压板要改线更麻烦

网友:
P605一对都要换掉,

网友:
告诉我怎么改行吗谢谢了,我没有元件啊

网友:
原装全新的 才 35元,如果实在是太麻烦, 那就换个全新的吧..

网友:
没有听懂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还是建议换原装板,新的才30-35元,修这太累,还可以向客户报价,换电源板120,换驱动板180,你如果修的话,一般客户会说,修一下就这么贵呀,如果换了板子,向他们收钱就好收了。这么多零件,这么复杂的电路,向他们收180他们都觉得便宜。

网友:
input from old and output to i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