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摔就开机

楼主(2010-04-10):
一块蓝色845主板,跑代码c0,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不亮,但轻轻摔一下就能跑代码就亮,但不知怎么一动就又不亮了。各位给个看法?是否北桥有问题?

网友:
明显虚焊,还能给你个什么看法?不要动不动就找桥的问题,先周边后内部.

网友:
北桥虚焊,加焊就好。

网友:
先压一下CPU座子,南北桥

网友:
挡C0可能CPU没过,可能哪里虚旱

网友:
看看CPU的座是透针的还是BGA的透针的话要撬开看看插槽有没有问题
BGA的加焊下看看
北桥在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再动
可能楼主是高手
我这北桥的成功率是非常非常低

网友:
cpu座和桥 先压压看看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