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升技IS7-V2

楼主(2010-04-10):
升技IS7-V2 ,刻完系统之后重启,进度条刚跑完主板就自动断电,再重新启动情况还是一样
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个忙。出下注意,谢谢

网友:
像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
把coms清空后调用出厂默认设置试试,我见过在coms里把电源管理disable后,就到进度条跑完后反复重启的,调用出厂默认设置后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重刷BIOS吧

网友:
1 系统没做好 2 BIOS  3温度过高 风扇接触不好 4 硬盘 数据线 慢慢在看一下

网友:
上的是P4 1.8的U
BIOS也刷成最新的了
系统版本也换了好几个
BIOS里面也重新设置了.还是不行
无语了

网友:
那就用最小系统法和排除法,慢慢找吧,装系统没事,装完重启就断电,查电源了吗

网友:
电源都是好的,在店里试着不行后,就把板子带回家了,另外换上内存,CPU 显卡,硬盘,情况涛声依旧

网友:
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期待斑竹给个建议.

网友:
我曾经也遇到过这种的问题,差不多要到桌面就自动断电~怎么修都修不好,最后放弃了~也是升技的,型号可能跟你一样~我也很想知道哪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