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液晶?液晶显示简单原理

楼主(2010-04-10):
什么是液晶?液晶显示简单原理
液晶是一种介于固态和液态之间的物质,是具有规则性分子排列的有机化合物。如果把它加热会呈现透明状的液体状态,把它冷却则会出现结晶颗粒的混浊固体状态,具有液体与晶体的特性,故称之为“液晶”。
液晶显示的原理简单地说,就是将置于两个电极之间的液晶通电,液晶分子的排列顺序在电极通电时会发生改变,从而改变透射光的光路,实现对影像的控制。TFT液晶面板,由表及里分别由表层保护玻璃、三元色滤光板、偏光板、沉积在玻璃基板上的FET晶体管(薄膜晶体管)电极、液晶、同样沉积在玻璃质基板上的共通电极、底层偏光板、背光板(导光)以及背光源组成。光由底层透射进来,经过液晶的和偏光板的共同控制,借助滤光板产生色彩斑斓的图像。
按物理结构常见的液晶显示器可分为以下几种:TN、STN、DSTN三种液晶都属于无源矩阵LCD,它们的原理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各个液晶分子的扭曲角度略有差异而已,其中DSTN(俗称“伪彩”)在早期的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及掌上游戏机上广为应用,但由于其必须借用外界光源来显像所以其有很大的应用局限性,但这些早期的反射型单色或彩色没有背光设计的LCD可以做得更薄、更轻和更省电,如果能在技术上对其进行革新这些东东对于掌上型电脑和游戏机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而TFT薄膜晶体管型有源矩阵LCD则是我们今天液晶显示器上应用的主流,它具有屏幕反应速度快,对比度好,亮度高,可视角度大,色彩丰富等优点。
   大家知道TFT液晶显示器的每个点都由红绿蓝三部分组成,一般情况下15寸分辨率为1024X768的TFT液晶显示器的点距为0.30mm左右。TFT液晶显示器与CRT显示器不同,其具有固定的分辨率,只有在指定使用的分辨率下其画质才最佳,在其它的分辨率下可以以扩展或压缩的方式,将画面显示出来。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显示器由于采用电子枪发射电子束,在打到屏幕上会产生辐射源,尽管其现有产品在技术上已有了很大提高,把辐射损害不断降低,但仍然是无法根治的;而液晶显示器它辐射很低。传统显示器的显示屏幕采用荧光粉,通过电子束打击荧光粉而显示图像,因而显示的明亮度比液晶的透光式显示更为明亮,在可视角度上也比TFT液晶显示器要好得多。而在显示反应速度上,传统显示器由于技术上的优势,反应速度很好。
如何判断背光灯损坏
液晶本身不会发光,其图像的显现和亮度调节都依赖于背光灯亮度的调节。在液晶显示器工作时,背光灯发出的光线穿过液晶屏,把液晶屏显示的图像内容映入人的眼情,这时我们才能看到液晶显示器显示的文字和图像。如果背光灯损坏,就没有光线发出,这时我们什么也看不到。不过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液晶屏,会看到液晶屏上有淡淡的图像显示,这时也就说明背光灯相关电路坏了。如果背光灯电路完好,而显示电路部分有问题,这时我们会看到液晶屏后面有明亮的白光发出。液晶显示器的故障大多都是背光灯电路问题或电源问题,背光电路故障中最可能的就是升压线圈内部短路或断路。
首先为液晶显示器单独加电,观察故障现象,是否有上述的故障表现。再与主机连接好信号线,打开显示器,观察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始终为绿色,液晶屏有没有图像显示(虽然背光灯损坏,但通过仔细辨认,会发现有淡淡的图像显现)。
液晶亮点产生的原因及其预防
亮点也被称为液晶显示屏亮斑,是一种液晶屏的一种物理损伤。主要是由于亮斑部位的屏幕内部反光板受到外力压迫或者受热产生轻微变形所致。液晶屏上的每个像素都由红、绿、蓝三种原色,它们共同组合使得像素产生各种颜色,以15英寸的液晶显示器为例,其液晶屏面积304.1mm*228.1mm,分辨率为1024*768,每个液晶像素由RGB三原色单元组成,液晶像素也就是把液晶倒入固定的模具下 形成的"液晶盒",就这样的"液晶盒"在15英寸的液晶显示器上的数量是1024*768*3=235万个!这样的一个"液晶盒",它的大小又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高=0.297mm,宽=0.297/3=0.099mm!!也就是说,要在304.1mm*228.1mm 的面积下密密麻麻的排列着235万个面积仅为0.297mm*0.099mm 大小的"液晶盒",而且在次液晶盒背后还集成一个单独驱动该液晶盒的驱动管。显然,这种生产工艺对生产线要求是非常高的。以目前的技术和工艺,还不能保证每批生产出来的液晶屏没有坏点,生产厂商一般避开坏点来分隔液晶板。把没有坏点或者极少坏点的液晶屏高价供给有实力的生产厂商,而那些坏点比较多的液晶屏则一般低价供给小厂商生产廉价的液晶显示器。从技术上讲,亮点是液晶显示板上不可修复的像素,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液晶显示板由固定的液晶像素组成。在大小为0.099mm的液晶像素后面有三个晶体管,对应着红、绿、蓝滤光片,其中任何一个晶体管出现毛病即短路都会使这个像素成为一个亮点。而且,在每个液晶像素背后还集成一个单独驱动它的微型驱动管。假如红绿蓝三原色中有一种或者更多产生故障,则该像素就不能正常的改变颜色而会变成一个固定颜色的点,在某些背景色下就会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就是LCD的坏点。坏点是液晶屏幕在生产和使用中不可100%避免的一种物理性损伤,大部分情况下它产生于屏幕制造时,在使用中受到撞击或者自然损耗也可能导致出现坏点。只要组成单个像素的三原色中一个或者多个受到损坏,坏点就会产生,而生产和使用都是可能造成损坏的。大家知道,按照国际惯例,液晶显示器有3个以下的坏/亮点是在被允许的范围之内的,然而消费者不可能在购买液晶时去买一台有亮点的显示器,所以一般有亮点的液晶厂家时很难卖得掉的,面对由于生产工艺的原因出现了3个以上甚至更多的坏/亮点的面板厂商们是怎么处理的呢?厂商为了获取利益不可以费掉这些液晶屏,多数厂商是将这些面板使用一种专业设备对坏亮点进行处理,使之从表面上达到肉眼观看无坏亮点的效果。当你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屏幕局部出现亮斑或者暗斑等,就是所谓的亮点。还有少数厂商连处理都不做,直接将这些面板投入产线进行生产,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而这类产品确实在价格上面很有优势,但是不久就会产生亮点。

网友:
大兄弟,忽悠!

网友:
什么东东,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