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插口问题有没有可能造成cpu供电电路短路

楼主(2010-04-10):
(无正文)

网友:
单纯的内存插槽不会的

网友:
应该不会吧,槽子只是一个空载,但如果是AMD公司的板子,内存是由CPU控制的,如果槽子里面有短路,那就好难说了,因为CPU座子短路也会影响到主供电的

网友:
内存供电如果没有的话 会导致CPU供电没有 短路的话 我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