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顶星TM-C61SM主板集成显卡没显示!跑马正常

楼主(2010-04-10):
那位大哥帮帮忙!一块顶星TM-C61SM主板集成显卡没显示!跑马正常!用独显能正常使用!主板是(二修板)客户拿来时说给别人修过说是桥烧了拿来再看看是不是桥!!试板通电不跑马。测CPU供电正常!后果发现桥供电部份通电后有异响。滤波线圈发热肯定有短路。后把场管和滤波电容一起换后。开机测试!哈哈!高兴死了!客户看到也高兴死了!(正常跑马了)后来马上装机。后开机发现集成显卡无显示。。加焊了显卡坐也不行!测 R G B对地阻值相同。查过显卡接口后边的电容!电感都没发现问题!(主板算修好了一半)集成显卡就是死活没显示!!整死我了。但独显可以正常使用。就是集成显卡 不能用!!!没思路了。好少见到集成显卡坏的!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单桥的板一般来说是桥虚焊造成的,你可以焊下桥试试。

网友:
我也想过桥问题呀!不过别的都正常只有集成显卡不正常。。好多人都是一看到单桥芯片就叫先加焊。没有确定我不敢轻容加焊桥呀!因为桥不是说焊就焊的。焊桥不是100%成功的失败了就可能桥费了!主板报废了。必竞现在主板还能正常使用。只是主集成不显示!万一焊桥焊报废了客人不杀我了呀!不敢轻易下手!

网友:
顶星主板通病是桥虚焊......可以焊下试试....

网友:
怕呀。。不敢焊怕越焊越坏。必竞主板现在还能正常使用。客户也看到!万一不是桥的问题。焊桥失败就惨了! 客户会杀了我的!摸过桥用了一天发热也不是很大不敢肯定是桥虚焊。。还有没有别的可能不到最后不敢焊桥!南北桥集成的单桥芯片没有一般南桥那么容易焊。怕怕呀!

网友:
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是与门芯片损坏,或是桥的问题

网友:
跑数正常  不显示 也可以说个BIOS 试试

网友:
跑数正常  不显示 也可以说个BIOS 试试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跑马正常,电压正常,就是无显示输出,然后说刷BIOS的人,我昨天修的那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有一个同行也是说刷BIOS,他把那个主板刷了N个BIOS后,才最后下了结论:不是BIOS问题了,是主板其他问题了。

主板转到我这来后,我一看就判断是桥虚焊了,只是我加焊的时候,用镊子去推桥芯片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桥芯片把周边的小电阻和电容挪动了位置。

我一直在想,都已经跑马正常了,能过到75了,主板上的各种电压都正常了,怎么还和BIOS有关系了?BIOS在主板上启动的时候,是在那个检测步骤?只要过了内存,一般都应该是和BIOS没关系了吧?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请高手们详细的帮我们这些新手分析故障,不要误导新手。

网友:
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是与门芯片损坏,或是桥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很有道理!感觉桥是正常的。可能门电路有问题。这显卡跑线因难呀!!试试更换下门芯片看看先!谢谢指点了

网友:
是外置显不显示吗?是的话,你有没PCI显卡,有的话插一下,看能不能显示,能的话,那么就是桥的问题,不能的话有可能是时钟苡片的问题~

网友:
今天加焊桥失败了。加焊后不跑马!哭呀!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了!

网友A: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跑马正常,电压正常,就是无显示输出,然后说刷BIOS的人,我昨天修的那个机器就是这个问题,有一个同行也是说刷BIOS,他把那个主板刷了N个BIOS后,才最后下了结论:不是BIOS问题了,是主板其他问 ...
引用 网友C:

修过好多板内置显不显示,刷BIOS搞定的,特别是ASUS的。没误导你,应该说是你没遇过。不过顶星这板刷BIOS的成功几率太低了。。。

网友:
今天加焊桥失败了。加焊后不跑马!哭呀! 感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了!
引用 网友D:

你加焊温度太高桥报废了,看来只能换桥。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出问题了。先加焊一下北桥。不行就加独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