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12V只有11.1V,3.3V只有2.97V,找不出原因,给个思路

楼主(2010-04-10):
电源输出12V只有11.1V,3.3V只有2.97V,找不出原因,给个思路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不准呀

网友:
1# wolfbruce 有没有接负载,有的电源要接负载才正常的

网友:
12v,5v的取样电阻测了都正常,输出滤波电容全更换了,真的不知道问题是在哪里了

网友:
是不是339和7500组合的,换个339试试

网友:
一般来说,+12V跟+5V是联合稳压的,通过共用一个磁放大器来完成;而+3.3V通常是独立稳压的,主要是通过TL431来完成。所以,这两个电压不稳的话,需要独立的进行检修。
对于+3.3V偏低,我给你一个建议:认真检查一下整流肖特基管、3W负载电阻、磁放大线圈等元件有否虚焊的情况,然后还要检查一下20针插头中3个3.3V(橙色线)接头是否氧化。我自己的一个ATX-300P4-PFC就曾经出现这样的故障:+3.3V偏低,用everest监测,+3.3V从开始时的3.23V慢慢下降经过一段时间(半个月左右),监测到的电压已经下降至最低2.96V。后来拆板检查,发现+3.3V的负载电阻接地端虚焊。焊好之后用ererest监测,+3.3V已回到+3.28V。但是,还是有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候会下降至3.23V。如果我摇动20针插头中3个3.3V线的头,再开机后可以看到电压又回到3.28V。这样我就判断为接头氧化。(等买了新插头之后再换)
至于+12V偏低,这论坛有不少相关的帖子,请你慢慢爬文吧。

网友:
有修过几组电压偶尔低导致重启的,是一个世纪之星电源,是 TL494(KA7500B)2,3脚的电容103,0.01UF虚焊,3.3变3.0,+12,+5都变低,检查这个电容。

网友:
一般来说,+12V跟+5V是联合稳压的,通过共用一个磁放大器来完成;而+3.3V通常是独立稳压的,主要是通过TL431来完成。所以,这两个电压不稳的话,需要独立的进行检修。
对于+3.3V偏低,我给你一个建议:认真检查一下 ...
引用 网友A:
5V,12V取样除了与TL494的1脚相连的电阻,还应注意什么

网友:
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