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电池座旁边的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如何代换啊

楼主(2010-04-10):
还有旁边的那个
三极管
的型号,谢谢了
主板

网友:
什么主板也没说,主板上电池旁的三极管多了

网友:
V星845 ms-7154

网友:
看清楚表示, 应该是一个三个脚的符合二极管 , 一般在主板 电池座旁边都可以找到, 但是一定要看到标有D 的才是~!

网友:
是D还是Q啊,Q的话电池座旁边,V星的大多是用WW1,是CMOS电路上的啊,别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