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37S怪毛病

楼主(2010-04-10):
今天外地发来一个明基FP537S的液晶     接过来一看是加电不亮,从侧面看能看见里面的桌面,心想一看就是高压坏了,打开了,加了一个通用高压板,电 地  电灯接上了,开机白屏亮一下接着就可以看见桌面了    ,心想肯定是点灯接错了,就把点灯信号换了一个脚,在开机不加电了,???????????我很是奇怪,为什么那    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哦  然后我有把点灯换回去了   结果还是不加电,然后测电源板输出3.3V也对啊    这个电源板只有3.3V   ,   然后测驱动板 驱动板也正常,明基通病不是还有按键吗,测了按键也正常(都换了)像这种情况只能换驱动了,换上了加了一个高压板好使了。          驱动板坏了         不知道为什么           驱动板电都正常                                  请问一个那里坏了那         测了好长时间都没测出来那里坏。、????????????????????????????????

网友:
也许驱动板本身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