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0-04-10):
我测量了一张主板的CPU工作电压。。我测量了左边数过来第一个场管。G点为2.50V左右。S级1.27V左右。但是我测量4的个和7的个G级和S都是1.27V左右。请问这样正常吗。如图

网友:
你的语言组织能力不是很好,G极和S极一般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是不一样啊。。我的意思是左边第一个是上管的G级是2.50V左右。。另外两个的G级是1.27V左右啊。这样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接12V的,有可能就是一样的

网友:
是12V的,,,,麻烦你仔细看一下图。。1-4-7都是上管。。由方向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但是他们3个之间的S级和G级工作电压应该是相同的吧。。但是第一个场管的G级就是2.50V。另外两个的G级是1.27V这样正常吗。从直观的角度看他们不管是电压和阻值应该都差不多吧。

网友:
看电压的值,应该
正常

网友:
先把上管下管搞清楚了再测啊。

网友:
你的语言组织能力不是很好,G极和S极一般电压是不一样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5147-1-1.html

王大修 -30 恶意灌水

网友:
下管S 极是接地的好不 楼主你表达也太不清楚了吧

网友:
我听出来了。他是说上管的G极电压不样,但S极电压却一样。是不是这样。

网友:
是啊。我说的4。7。9不是引脚。你们看图嘛。这是左边数过来第几个场管啊。

网友:
表示第4个场管,第7个场管。。明显可以看出这两个场管是和第一个场管一样都是Q1管嘛。。。那么我的意思是第一个场管的G极是2.5V电压。。但是其他两的G极都和这个不一样啊。其他两个都是1.27V左右啊。。

网友:
只要都是上管,那么电压都是一样的,同样,只要是下管,那么电压也是一样的,除非是你的IO或MOS管有问题,这些电源部分的MOS管都是对称的。

网友:
是啊。。我把那个电压输出为2.5V的那个场管换了。也就是第一个Q1。但是还是不行。。好象不关此场管的事。

网友:
这个 3# hdly223
这个是正常的  上管的G极一般是1到3伏   S极是1.2到1.5伏 775的架构

网友:
这个 3# hdly223
这个是正常的  上管的G极一般是1到3伏   S极是1.2到1.5伏 775的架构
引用 网友A:

但是他只是第一个Q1管G极是2。5V旁边另外两个Q1管的G极是1。27V。。。。
看图片上直观来看。他们的电压和所有阻值都应该一样吧。。。但是他们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