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主板电容跟主机机箱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04-10):
给主板换电容怎么能快速的利用电烙铁快速的拆掉电容,昨天去拆了下显卡的电容..弄了半天才搞掉1个..
我看别人用电烙铁拆的很快..
还有主机的机箱开关该怎么换...有谁换过告诉下谢谢....

网友:
多多练习就好了 焊接就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网友:
故擒欲纵,多加点锡不要干焊

网友:
助焊剂和焊锡都是不能省的,关键还是要多练习才行,所谓熟能生巧。。。。

网友:
主板电容可也可用热风枪拆、焊,温度掌握得好不比烙铁慢。

网友:
先用焊锡丝将要换的电容脚加焊一下,再用烙铁才就容易多了,用马蹄型烙铁头,
你的机箱开关是那种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