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是不是南桥问题

楼主(2010-04-10):
一片不知道什么品牌大板..    刚开始不能触发...       检查了一遍后发现晶振的电压在2.4V左右跳变.

              检查了晶振的上下两个单元元器件        没有发先损坏....     怀疑主板SB可能有虚焊        加热SB后果然可以触发了

     也能正常开机         心想试一个晚上应该可以的话就让客户来拿     谁知道第二天早上出现了同样问题....

                 现在晶振电压还是偏高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希望给为坛友     老师傅们指点下

             真心的谢谢你们了              带了个图:

加焊了周边的元器件...     现在的是开机久了就死机       死机后就无法触发        拔掉电源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开机....

              老师傅们     麻烦指教下...                    谢谢了...

网友:
32.768KHZ RTC实时时钟电路晶振换过了么?

网友:
楼上的朋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是的哦,我有一块板子就是晶振两脚差了2.4V

不开机,跑线路一直追到SB,一直没搞

网友:
如果南桥确认加热好了的话,就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