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0-04-10):
在主板上如何判断电阻的好坏啊。。。两边都接地是不是就表示坏了。请那位前辈详细的讲解下好吗。

网友:
到电路基础版块去好好学

网友:
电阻的阻值会测了吗  色环会看了吗  怎样读数知了吗?

网友:
电阻是没有分正负极的啊  你可以去百度的百科哪里看看电阻是怎样测量的啊 [url=http://www.tudou.com/playlist/id8325013.html或去土豆网看看这些初学的教程啦http://www.tudou.com/playlist/id8325013.html或去土豆网看看这些初学的教程啦[b] 1# hdly223

网友:
两边接地不能说明电阻坏了,首先要知道这个电阻他应该是多少的阻值,你所说的情况应该是那个电阻至少有一头是接地的,而另一头,就要看你这个电阻到底是多少阻值了,如果是0欧的话,两边接地那是正常,可果这个电阻是一个有阻值的话,那应该是另一边对地短路了,你可以拆下电阻,量一下电阻的阻值,然后再量一下那两边是否还是对地短...再近一步分析

网友:
我只会拆下来量,在线测因素太多不敢判断

网友:
主板上的电阻大多会标有阻值的。你调到电阻档直接用表笔接电阻两头量呀,如果阻值无穷大很有可能是开路了,如果阻值比标的小就要摘下来量了。

网友:
先知道这个电阻的阻止,然后用表测,大概差不多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