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35

楼主(2010-04-10):
新手维修
hp6735 不通电 TPS51120无供电 客人说是之前插了别的电源 然后就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把芯片换了。。。。

网友:
如果是大口带针的HP,对适配器要求有点严格

网友:
你先测测有段的地方么 看看保护电路

网友:
你看下电压有没过隔离保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