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尽遇到怪问题

楼主(2010-04-10):
一。。。自己用的华硕P5K SE 。。刚买了个编程器。。。就取下BIOS刷了一下。。。装好后无问题。。。一会老婆说无法上网。。。过去一看真的上不了网。。。奇怪了。。。。网卡驱动没问题。。。本地连接上去了。。。但是无法PING路由。。。郁闷中。。。想象可能是BIOS的问题。。。于是用华硕的升级程序。。升级了BIOS。。。但是还是无法上网。。。不管怎么就是无法PING路由。。网上转了一圈。。没找到解决办法。。(望高手赐教,使用独立网卡中)
二。。一台联想QDI 845GV  前天本人装好系统放在一边。。本人今天回来无法开机。。现象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插上诊断卡。。CPU跑码。。但是自动关机。。。记得在论坛里看过一篇帖子讲的是如果CPU风扇转一下。。有个减速的过程然后关机。。大部分为BIOS故障  本人仔细观察后诊断卡的BIOS灯确实不正常(但是也不是常见的BIOS故障)。。。于是拆下BIOS(这BIOS是焊上去的)刷好BIOS。。。给主板加了一个BIOS座子。。。(惭愧。。技术不好。。工具简陋。。BIOS座子都烤糊了)。。。装上去。。。开机。。。不自动关机了。。但是CPU不跑码。。。上假负载。。无参考电压。。。核心电压偏低1.45.正常为1.75.。。上真U电压正常。。。其他假负载的时钟。复位。。AD线都正常。。。CPU发烫。。。但是就是不跑码。。。确实BIOS无问题。。。。现在没思路了。。(这板子我前天装系统时还好好的。。。)。。求高手给个思路
三。。一台华硕M2N-MchinafixE开机提示15秒后自动关机。。提示大概内容和USB有关。。拆。。。去掉所有附件。。。开机。。故障依旧。。。找帖子。。大概知道了是和USB有关。。量USB对地正常。。什么精密电阻没看到。。。没事就刷下BIOS。。。更惨了。。开机无显示。。。不跑码了。。。确认BIOS唔错的。。。。。
本人就一爱好者。。。技术时间有限。。。惭愧的很。。。这3个问题都无法解决。。。。。。求助!

网友:
网卡的MAC地址有吗,是否正确

网友:
怎么看你这都还是BIOS的问题呀,第一个是:吧MAC刷丢了,第二个刷回原来的bios再查查,自动关机是不是别处还有问题,第三个问题在提示U口有问题的时候,接USB设备试了没有啊,你就刷bios。板子遇到问题就算是bios有问题应该也是先放电清零试一下啊,为什么都不检查确认下,就直接吧bios刷了呢

网友:
这三个问题在论坛里都是说烂了的故障了,只要你去搜索看看,估计能找到一大堆。。。

B S 不劳而获,特别是你这样不喜欢去翻看贴子直接上来发贴的。。。希望下来发贴前先搜索一遍。。。

从现在开始此贴除LZ辩解外的回复直接扣分删除。。。

原因很简单,这个习惯不能再惯坏了。。。

网友:
其实这三片板子都很简单,几乎不需要更换任何零件就可以修好的,修好这三片板子应该超不过15分钟。。。

所以恳请楼主还是先翻看一下贴子吧,搜索搜索。。。

网友:
发表一下个人愚见。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百分之90的你的电源开关卡死了 4秒后就自动关机,可以跑马你干BIOS干嘛呢?

至于第三个问题更有意思了。华硕的新板子,USB没有5V供电会报错的,而且10秒之后就会保护关机

查查5V供电的跳线吧,   楼主,干BIOS不是万能的

学修板卡 -6 非得惯他的坏毛病么。。。

网友:
1# chinafixhu0628 先把原来的bios弄回去,然后再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想说对   学修板卡  版主说   你没看到板子你就这么确定。。。。我现在告诉你结果。。。第一块板子所说的网卡地址找回。。我做了。。没用。。。华硕M2N MchinafixE这块板子今天我仔细看了。。。USB的跳线我也试过。。。。昨天没发现的问题是桥非常烫。。。
QDI的板子我到现在还没解决。。。

我想说的是你所说的不用换零件怎么修?

不怀疑你的技术。。怀疑你的人品!

网友:
首先判断好 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