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A开机死机

楼主(2010-04-10):
一E42A进系统一会就死机,硬盘,内存,CPU换过,显卡,南桥也换过现象一样,进系统一会就死了,换完南桥之后用了4个小时才死机,死了之后再开机就没用几分钟就死了,之后都一样。郁闷啊,求大虾们给点思路了

网友:
我建议你换个系统!用硬装不带驱动的!在打驱动!我在一个华硕的机子上遇到过!最后是ghost版系统的主板驱动没对!

网友:
我以前遇过      把HDD分区重做个系统看看

网友:
式了,都把硬盘换了式过,没用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先把外置的东西去掉看看还死机吗

网友:
单独主板接屏挂硬盘效果一样

网友:
这个要请高手解决了,一般要打波形了吧,发到杭州的实体店要他们去看看了!

网友:
焊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机器温度哦

网友:
我晕,我可不想再去干北桥了,弄不好搞的没显了

网友:
呵,呵.这个看是不是电容方面引起了.有难度啊.要打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