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4x400的主板的怪毛病

楼主(2010-04-10):
一块p4x400的七彩虹的主板点不亮,上真cpu诊断卡ff00测主供点是0v 诊断卡的时钟和复位都灯都正常,换478假负载后主供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了,感觉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个真的确保好的cpu试试

网友:
CPU问题,再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主板能支持的U,你用的U可能是533的前~~用400的~~~

网友:
呵呵!以上各高手的办法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