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205应急维修

楼主(2010-04-11):
今天发现我的安泰信8205焊台罢工了,故障表现为打开电源开关后吹一下冷风就停。以为是发热丝烧断了,于是就动手拆开手柄,结果发现烧断的不是发热丝,而是温度传感器:

刚开始目测的时候还没看到烧断的位置,后来用万用表测才发现温度传感器的电阻为无穷大,原来是在陶瓷管里面那段烧断了,于是便用一段小电炉丝替换那段烧断的:

用钳子拧好后安装好手柄试用,能正常工作。但是温度的刻度和实际温度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差别(毕竟传感器的一截已经用电炉丝替换了。)用数字温度计经过对比后得出:原来200度的刻度实际上输出温度为320度。

网友:
楼主温度传感器的引线怎么想到用电炉丝代替呀。

网友:
楼主温度传感器的引线怎么想到用电炉丝代替呀。
引用 网友A:

手头只有电炉丝是耐高温的引线啊,所以只能用它应急代替了。

网友:
呵呵,这样的改法真是大开眼界,楼主要好好学学热电偶的基本原理,用铜丝都勉强,还用电阻丝,,温度准确就真的碰到妖怪了。

网友:
楼主这钳子可真不咋地 好像多少年没动过了 一个电热丝28元,不如换一个。

网友:
呵呵,这样的改法真是大开眼界,楼主要好好学学热电偶的基本原理,用铜丝都勉强,还用电阻丝,,温度准确就真的碰到妖怪了。
引用 网友B:

这要准确就真得找悟空了。

网友:
呵呵,这样的改法真是大开眼界,楼主要好好学学热电偶的基本原理,用铜丝都勉强,还用电阻丝,,温度准确就真的碰到妖怪了。
引用 网友B:

电热偶的头还在,我用电热丝代替的是在陶瓷管被烧断的那部分。经过百般努力终于调试到了和刻度比较一致的温度.

网友B:
这要准确就真得找悟空了。
引用 网友C:

悟空也是努力学习才有真本领的。我把电热偶头部的位置往发热丝调靠近后温度刻度和实际温度就比较接近了(实际上经过多次反复拆了又装后的调试后才能达到接近刻度的温度,这个需要耐心。)总的来说,这个方法虽然不是很可取,那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手头确实没有电热芯了,能省就省,能修就修吧。

网友B:
电热偶的头还在,我用电热丝代替的是在陶瓷管被烧断的那部分。经过百般努力终于调试到了和刻度比较一致的温度.
引用 网友D:

哦,准确就好, 。不过还是建议你狗狗一下“热电偶原理”。你会发现你的做法是多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