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300W电源供应器维修实例(本次内容丰富)

楼主(2010-04-11):
这台电源供应器......坏的真严重阿.........
本来以为只是5VSB的电容挂了....
没想到.....居然坏那种最贵的电晶体.....还一次2颗.......
幸好我没送电...不然~~~会爆爆乐.....

我拆到这边之后才想到要拍照......要是我忘记了~~~大家就看不到这次的实例了
下面这两颗电晶体...完全爆开了........我找了一整箱的废料~~~才找到可以代用的...
这2颗电晶体买全新的~~价格不便宜阿.....

由于刚好遇到爆开....又刚好我在工作桌旁边装了一台电脑~~~
把过年那时买来的电子显微镜拿来拍照~~~~(还没试过能不能看到细胞)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一部分电路吧...不过已经炸的支离破碎了....

把我找到的2颗高功率电晶体拿来装~~~
但是.....脚位...好短阿....只好挖洞了......

挖好洞之后攻牙......

第一个洞我慢慢转的...不过~~因为我刚油漆完搂顶不久...手还很酸...第2个洞我用电转....
结果.....转速太快...冲过去了......好大一个洞阿....

只好把我的螺丝组拿出来用了.....

装好之后..顺便把5VSB的整流电容拆下来换新的...

换好之后~~~把电源电晶体装上去~~~~

装好之后~~先把外壳简易安装~~测试

实在是太亮了....我眼睛快瞎掉了.....改装一下测试器........
在测试.....

比较不会亮过头了.....

上负载都没问题了~~~~
再来检测电压....
5VSB

PG

12V

5V

3.3V

上负载35W之后的12V

上负载70W之后的12V

上负载140W之后的12V

测试完毕~~~~~~都可正常使用了~~~~
上主机测试也没有问题了~~~~~~
以下为故障零件

另外~~~我想请问~~~~
谁有下面这台笔电的图纸~~~~

目前抓到这附近的电路有问题~~~没图纸..无法继续找下去...
希望有的人可以提供一下...或上传到笔记本图纸[资料]
我有找到类是的图纸CQ60...但是那是INTEL的CPU..内容完全不同...
我修的这台是AMD的CPU...希望有的人提供一下...感谢~~~

网友:
楼主的电源测试器还真精致,也想自己做一个!~~~楼主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那个负载很不错。改天我也做一个。

网友:
请问你的那个带灯泡的是什么东西?如果用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不会烧电源里的元件

网友:
我也在用UT的表,还不错,平民级的。负载直接挂个坏盘或光驱就OK了。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那2颗灯泡只不过是12V的负载....上面的流程看久了因该也看的董吧...

这个土炮治具线路~~~我有PO在我常出入的论坛..这边我只打算PO部分技术文章

请见谅了....至于我要的图纸..没有人有吗??

网友:
刚开始看还以为你电子管电源呢  后来才知道是电源负载啊 佩服LZ的专业工具 还有用显微镜拍照真的很清晰啊

网友:
LZ修电源的技术相当不错,有没有那个负载的电路图啊?共享一份

网友:
同求一个呀,这个能像接灯泡那样防止短路时发生爆炸吗?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让人羡慕!都看上楼主的diy负载了!
我猜测那个开关是拉低绿线启动电源的,另外想问楼主负载的35w,70w,140转换是怎么实现的?
转换开关起什么作用?还有电阻?
图纸你找下版号,问问版主有没有?

网友:
那个PG怎么那么低电压,是不是接负载之后恢复正常

网友:
修这样的一个电源你要多少钱啊   费这么大的劲  真又维修天赋

网友:
楼主的工具真让人羡慕!都看上楼主的diy负载了!
我猜测那个开关是拉低绿线启动电源的,另外想问楼主负载的35w,70w,140转换是怎么实现的?
转换开关起什么作用?还有电阻?
图纸你找下版号,问问版主有没有?
引用 网友A:

那12v灯泡是机车灯35wX2....也就是1颗全点亮70w
我上面作成3个开关...就可以实现35w,70w,140w..
而且这种灯泡有高瞬间功率~~~因此也可以马上知道该电源供应器的瞬间瓦数够不够力
电阻是拿来作LED限流的...这种简单的治具~~在这里的人因该都很容易可以做出来吧...

图纸我还是找不到~~~~看样子只好弃修了~~~免得浪费我的时间....

回覆AA98110AA
那是因为这个PG在电源供应器里面有一颗PG LED灯~~被分压了....
不过我遇到的PG电压~~~最低3V最高5.4V那都是正常的

网友:
感谢版主帮忙寻找~~~~~~
不过~我已经确认故障的零件了(以断电路的方式慢慢找到问题的)~~~早已经在寻找料件中...
现在看了图~~可以更肯定是那个零件在作怪了....

网友:
呵呵楼主钻孔有点麻烦直接用电容的脚接起来效果也不错,然后用斜口钳剪平方便多了

网友:
你很细心嘛,不小心很容易爆

网友(2010-09-06):
专业人员就是牛,什么都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