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显卡统一板型通病花屏问题取证贴,73gt、76gt、85gt、86gt 报a32-a63

楼主(2010-04-11):
如题:七彩虹显卡统一板型通病花屏问题取证贴,73gt、85gt、86gt ,MATS报a32-a63 PCB损坏通病故障

描述:凡是七彩虹采用该pcb板型的7300GT、8500GT、8600GT显存容量128m、256m的显卡均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大量不同型号
        不同板型显卡实测结果和维修方法断定是pcb开发BUG通病,MATS测试报a32-a63,显卡均是pcb内层开路或过孔不良问题,由于故障特殊性外界维修人员几乎没有条件测试出具体是哪条线开路或阻值增大导致!!!

故障特点:随着维修时间越来越来长,遇到的该故障七彩虹的显卡(目前只发现七彩虹使用这种pcb)累积越来越多(09年初-今天),而且
              大多是刚过了1年质保。一般PC电子产品寿命为6年左右,咱们不算多算3年好吧!对于够买此产品的消费者难免不让人喊冤!!令
人气愤!!!09年3月份刚接到首片这种问题的七彩虹7300GT显卡时,花屏上机测试MATS报a32-a63 错误,看结果令人 兴奋!以为是简单故障肯定好修!应该是顺时针最后一片显存虚焊或损坏导致,首先加焊显存结果好了!于是又加焊了剩下的几片这种显卡的该位置显存 (以下不再做多描述,提到的显卡均是七彩虹这种板型a32-a63报错的显卡)结果4片全部ok!乐哉ing!第二天准备交差的时候,又上机测了一下有一片显卡又花了和原故障一样!以为没有加焊彻底或是gpu虚焊,又加焊了显存上机已经ok,不放心其次又加焊了GPU!然后交差!这四片显卡   前后2天到一个月内  全部返修而且还是原始故障 ,加焊又好了而且短时间之内不会再花,但依旧后续会花屏,出现原始故障!最后3次加焊3次返修,不得了之只有退款之。。。这时候就想到会不会是pcb故障但没有那么肯定,慢慢的接到不少这种板型的  7300gt 、8500gt、8600gt,让人心里不安的同种故障!这时候仍怀疑怕加焊用不久会返修,更是采取了重置显存、核心,更换显存核心,不知道搭上了多少时间,还是难逃后续出现问题!不得不相信自己的推测pcb问题!至那以后只要是该种显卡该种故障,弃之不修,一律拆件!期间针对性的拿掉显存、核心分别对比没有出现故障的显卡做对比测试,不能发现任何异常,原因想必大家都清楚了pcb经过高温之后会自动复原也就测不出来问题,而且不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再会坏,而且你要在电脑上使用它才会出现问题,拆掉显存的 如何使用,如何确定原始故障已经出现了,这就是令人最最郁闷的地方--预热复原!!说他怪他就怪在这个特殊方面!至今没有解决这种通病,令人费解,也许是技术不到家吧。。。

解决方案:有二:①七彩虹官方提供pcb具体损坏故障点,飞线解决 。但要七彩虹官方承认自己的产品有通病何其难!!②刷入只使用a00-              a32 c00-c32或c00-c63 64bit的bios来屏蔽故障点,有bios的兄弟恳请上传,联合加分鼓励!

     好久没发帖子了,把这个1年多没解决的七彩虹神卡问题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一些刚研究显卡的兄弟们少走弯路,对上七彩虹这种板型
和同种故障,就不要浪费电费了!希望有bios高手出来编辑个bios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或已经查出具体pcb故障点的弟兄们友情分享!!遇到此故障此显卡的兄弟一定回帖留言描述两句,等帖子尾巴更长了,转到国内各大门户it网站,给 colourful 点颜色瞧瞧,O(∩_∩)O哈哈~
下面分别是该板型的7300gt 8500gt 8600gt的几张照片和256m bios  话不多说,困了给老婆暖炕去O(∩_∩)O!!

新手注意:无关紧要驴唇不对马嘴的回复以及要灌水的先提个神 !!

pci-eN7300GT七彩虹天行CF白金版红板256m128b4p400[1].1200ddr3hy5rs123235b fp-14.rar

pci-eN8500GT七彩虹逸彩CF白金版红板256m128b4p580.1500ddr3三星k4j55324qe-bc12 DVI@HDMI.rar

pci-eN8600GT七彩虹逸彩CF黄金版红板256m128b4p540.1400ddr3海力士hy5rs123235b fp-14DVI@HDMI

网友:
谢谢 楼主的分享 以后这种卡 一律不修了

网友:
版主的研究精神和为弟兄着想的美意令人敬佩!我也修过不少这样的卡,不过没有注意是不是这种故障。也没有见回来的。可能因为我都是给经销商修卡,个体的很少打交道。像这种预热复原的情况倒是也不时遇到,着实令人头疼。记忆最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个小电感藕断丝连,加热就好,冷了就报警。还一次更离奇,是手上的高级助焊剂用完了,临时用街上那种小罐的助焊膏,就是拆换显存的控制芯片,而且是两块一样的卡做对换,结果都是加热就好,冷了就没电压。把我折腾个半死。最后才怀疑到它,拆下来清洗后就好了。至今也还是想不通什么道理。
至于版主说的情况,根据显存的工作原理,因为是该显存的所有数据位都出了问题,那么是不是应该从这条线索来查呢?显存的工作条件:电源、片选、参考电压、时钟?应该是这些必要条件出的问题吧?啊,对了,要是地址线有一个开路也会全部出错的。

网友:
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故障卡,以后如果见到,一定向板主学习,好好研究一下。等咱弟兄们解决了这个八格,再去臭版主说的那个什么官方不是更爽?

网友:
过孔不通的比较多

网友:
我的回复咋还搞出一个广告地方

希望大家多顶这个贴子,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出,灌水者扣分

网友:
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个关闭A通道的7300gt 7600的bios上来,关闭C通道的bios已经有人上传,但一直找不到关闭A通道的bios,望高手提供或硬改屏蔽方法,一部分的8500 8600就是通过硬改屏蔽c通道的,我手上分别有一块,一块好一块坏,但bios都是开AC通道的,刷到卡上就只开A通道,应该是硬件屏蔽了,望有人找出屏蔽方法

网友:
希望有人能提供一个关闭A通道的7300gt 7600的bios上来,关闭C通道的bios已经有人上传,但一直找不到关闭A通道的bios,望高手提供或硬改屏蔽方法,一部分的8500 8600就是通过硬改屏蔽c通道的,我手上分别有一块,一块 ...
引用 网友A:

硬屏蔽--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NVIDIA才有的能力!!g73、g86、g84  -k核心你也见过吧

网友:
过孔不通的比较多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可以断定就是过孔不良虚接所致

网友:
硬屏蔽--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NVIDIA才有的能力!!g73、g86、g84  -k核心你也见过吧
引用 网友C:

可不能这么说,我只说自己试过的:8600gt核心焊到8500gt 64bit的板上就自动屏蔽了C通道,刷上8600gt 128bit的bios都一样屏蔽C通道,那你说会不会是PCB板上硬件屏蔽C通道呢???我不是说用激光什么的切去一部分来屏蔽啊什么的,我的意思是PCB上很可能有屏蔽了C通道的方法在应用,而我意思就是希望有人破解出这种方法出来

网友:
这是显卡的解破,可看它的过孔,电容过孔有1.5MM左右,信号过孔有0.2MM左右,为什么过孔易脱,它的敷铜皮薄的薄来不能再薄,这是关键。

网友:
修过一块七彩红7900GS,MATS测出A区第一片显寸有问题,换了4片好显寸还没好,以为GPU虚焊,重做3次BGA还没搞好,只有放弃.

网友:
好久没有发贴了。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PCB上的原因。
线路的阻抗发生变化了没这么严重的。32位都错误的应该会测试的。只有线路上的阻抗值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才会这样。
在PCB冷却的条件下测量相关的线路基本可以找到原因。

这种问题还是其它的可能性比较大。

有一块在09年5月的G73方案也是这个问题。最初在重植显存前测量了相对应的线路是没问题。不到一个星期就返回。后用另一种方法处理后,用到现在没出问题。

网友:
一般性“加焊”是解决不了短时间就返回的问题。而且这样一般焊法基本没到一个月都会返修。

网友:
楼上所说有道理。我也有这种感觉。按照楼主的说法,只有在电脑上使用才会发生此故障。如果是过孔或线路接触不良、热胀冷缩,那么工作时只会热不会冷呀?
还有,用改BIOS封通道的法子总不是最佳的解决办法,而且我们做维修的,顾客也不一定能接受。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两片七彩虹的卡,7300GT 白金版,天行7600GT UP烈焰战神2,两片的测试都是A32-63,显存换过全新的,GPU也重过,都是只能用一段时间过后就不行了,一直找不到原因,现在看了LZ的贴,才觉得问题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肯定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好久没有发贴了。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PCB上的原因。
线路的阻抗发生变化了没这么严重的。32位都错误的应该会测试的。只有线路上的阻搞值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才会这样。
在PCB冷却的条件下测量相关的线路基本可以找到 ...
引用 网友D:

好像高手已有解决的办法了,给大伙说说呗。

网友:
七彩红的我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翔升的85 86GT 遇到过很多的这种问题 把显卡放到BGA台上150度烤哈就OK了  用不了几天就坏   也修好过几张现在一直还没有坏的 用针来钻 只搞好了几张    七彩红的我把芯片重做个无铅的珠 都没有返修过   我们是质报一个月

网友:
大家觉得做BGA是加焊膏好吗  还是不加     我看到很多七彩红 世和  修卡没有加焊膏      我试过很多张  还是七彩红 8500GT 静音的那种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一般可以用过3 4过月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 有什么不同

网友:
我的看法:PCB板的过孔有关系,不防大家用这类废板解析一下,可以看到:过孔的细度,敷铜皮的厚度,过孔是空心,敷铜皮薄的不能再薄,如热涨冷缩的张力,长期使用,过孔会段裂,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试验就可证明,在主芯片取掉后,将焊盘的连线用美功刀切断,背面也切断,沙掉面漆,量过孔,就能证明有多少不通。显卡加焊后用不了多久故障再现,重植后也有用不了多久,与过孔新的断列有关系。

网友:
以上我说的这种板型, 除非找到过孔不良的相关线路,不管是牛X的还是很菜的人都没有真正治标治本的方法,对任何人而言。。。
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请不要纸上谈兵!!来点真刀实战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例如:具体飞哪根线或者other reasons.。。

网友(2010-05-15):
32-63 应该是显存这边孔问题大点。
好久没修卡了。别的就忙晕我了

网友:
热胀冷缩
在怎么搞都会热胀冷缩
除非把温度降下去
发热没有那么大了  就不会热涨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7300的显卡,用软件检测无问题,全部通过,可是装在电脑上,运行几个小时,过几天,就会花屏,重启后,又正常,迷茫中,还找不到故障点,大家遇到过这样的吗

网友:
版主的研究精神和为弟兄着想的美意令人敬佩!我也修过不少这样的卡,不过没有注意是不是这种故障。也没有见回来的。可能因为我都是给经销商修卡,个体的很少打交道。像这种预热复原的情况倒是也不时遇到,着实令人头 ...
引用 网友E:
,对了,{要是地址线有一个开路也会全部出错 !} 括号里 3楼说做过实验吗  那用MATS测试只报A27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我以前听师傅说过过孔不通的问题,他试过钻机钻孔飞线成功的,我开始怀疑他哪来跟针孔那么小的钻头,后来想想在广东应该买的到,他说不通的孔多了就不行了,

网友:
资本家有个核心的做产品思想:不要寿命最长的产品,需要定时坏的产品。这个问题很明显,为什么不是猴64位出问题,偏偏都是前64位出问题?

网友:
既然是有预谋的,那么COLOR厂家就有方法搞定。

网友:
可能简单到只飞一根线或三根线

网友:
硬屏蔽--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NVIDIA才有的能力!!g73、g86、g84  -k核心你也见过吧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人对比过-K核心和普通核心的表面的电容有什么不同,之前9550和9600核心上几个电容有区别,电容排列可能会是硬屏蔽的手段,以上纯粹属于本人猜想```

网友E:
,对了,{要是地址线有一个开路也会全部出错 !} 括号里 3楼说做过实验吗  那用MATS测试只报A27是什么情况呢?
引用 网友F:
在维修中遇到过这种情况,显存地址线有一个开路的话,这块显存全部报错,如果是短路,那么所有的显存都报错。如你说的只报A27,那就是这一根数据位的问题可能是显存,也可能是GPU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