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台坏了

楼主(2010-04-11):
能加热,旋钮开到最大才有风出来,也就是说风力大小不受控制,大概是哪个器件坏了?谢谢

网友:
看看调风的电位器是好的吗!
还有可能气泵或膜片坏了

网友:
膜片坏了哪才有卖

网友:
请问楼主是否买的基地的安泰信热风枪?

网友:
有的是气泵的,有的是风扇的,,,看它们的控制电路有没有问题  或是气泵或风扇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