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34s22寸用通用乐华驱动板改跳了跳线12V后白屏,是不是屏电路坏了

楼主(2010-04-11):
LG2234s  22寸  用通用乐华驱动板改跳了跳线12V后白屏,之前用跳线的3。3V可以显示,是不是屏电路坏了

网友:
3.3的屏,你上12v能不烧东西吗。现在白屏先看看屏保险吧

网友:
看运气了。换好保险,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然后上电,测试。

网友:
看看屏保险有没有坏,还有就是屏芯片

网友:
保险烧了,换了上没有再烧但是AAT116881芯片烫手,应该烧了

网友:
真有点弄不懂了,为什么能显示了,还改啊,难道你在做实验?

网友:
兄弟请问一下,你的2025驱动板是12V供电,而机子里电源板是18V和5V输出,你是怎么接的啊?把5V接上通用驱动板吗?要接到那,帮忙一下好不?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驱动板上的5V 接通用的12V 有时也是好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