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x 5b4pm 主板诊断卡报 d4

楼主(2010-04-11):
epox 5b4pm 主板诊断卡报d4 .该主板拿过来时目测内存右边有一  apm2054n管子鼓包,找了个p3055ld 代换,然后通电上机,诊断卡跑到d4就停了,有时跑d0 d1,而且电源发出吱吱声,我的电源带硬盘负载都没有怪声音, 不知那还有问题

我那也没动,放了一天,该主板现在跑no, 开机电源“吱吱吱吱。。。。。。。。”响,不知是那的问题  4.11

4.14  假负载 供电1.8v, 发现内存供电旁边的稳压二极管还有靠近电池的1117烫手,1117换新,稳压管取下来, 内存管理也换了 电源还是过载。。。

网友:
还是不过内存  擦擦槽子  看看供电多少

网友:
没过内存吧
p3055ld烧掉,可能旁边的电路有问题吧

换上管后内存电压正常不,看上拉电压是否也正常
再检查复位吧

网友:
内存没问题,没有假负载,我该查那个脚的电压?

网友:
电源吱吱响时为什么呢?

网友:
你查查内存管理芯片工作是不是正常,看看内存的供电元件,如场管正常不,再看看电感,
跑一下坏掉的电容的线,看看是不是有元件坏了,单个电容坏的话多是那条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