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点亮灯管

楼主(2010-04-11):
把灯管弄下来,插到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接口上,不连接驱动板。通市电,接好液晶前面板的开关,能点亮灯管吗?
如果不能怎样才能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个字,不能。

网友:
高压部分的触发信号是从ad板来的,应该不会亮。
如果你能找到触发脚就能点亮了。
要是想测试灯管,最好还是找个通用高压板点灯。

网友:
直接在高压板开关控制信号+个3.3V也可以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找到供电,,地 ,,控制信号,,,就行了,通电,但是高压条分,12V,,5V的,,你要看一下哦,,,,点单灯的就用单灯高压条,,双灯就用双灯的点,,

网友:
很简单啊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就能点亮了

网友:
6# 奋斗者1819 怎么点啊?

网友:
用一个电脑电源也可以啊。用12V,5V。电源的12V接高压板的12V ,5V接ON/OFF,地接高压板的地。通电,一般可以点亮了

网友:
LZ 电源接好后 红表笔接地  黑笔点控制极 应该能亮  我外接灯管实验就是那样的

网友:
做个通用的高压板

网友:
找到开关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