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东芝M200用电源适配器刚进XP就不停重启,但用电池则很正常

楼主(2010-04-11):
奇怪的东芝M200用电源适配器刚进XP就不停重启,但用电池则很正常,电源适配器已更换还是一进系统电脑马上重启,

网友:
NEC滤波电容啊

网友:
应该是适配器过来的电路部分故障。

网友:
因该是DC转DC电路这边的问题

网友:
嗯嗯 NEC大电容的问题  最好再加两个电容上去就在边上的 在大电容边上有几个点是可以加上去的

网友:
如果是这样 建议先换一个适配器 不行的话在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  看看场效应管有问题没 还不行的话 这种管子一般受EC 或者电源管理之类的控制  考虑一下吧希望能给你帮助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ighlight=m200

楼主,论坛里已经有好多人发过类似故障了,为什么发贴之前不搜索一下呢?

NEC滤波电容.通病来着.

网友:
nec tokin oe128这个电容好难拆啊

网友:
nec tokin oe128有正负极之分吗

网友:
此电容拆下都费劲,怎么焊上去呢,又不能用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