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BG-7不触发

楼主(2010-04-11):
升技845客户拿来说没有显示,上电测试不能触发,跑线发现绿线到IO先换IO再说,找个一样的吹上假通电灯闪以为是IO坏的又找个焊上还是那样灯闪,我想可能是南桥不修了又焊上以前的IO谁知通电可以触发上内存呀显示了就这样好了

网友:
开机电路太简单了 查几个重要的地方 一下就判断出来了

网友:
COMS 电路   南桥和 陪伴南桥旁边的 晶振  开关针 看IO 是否参与开机

网友:
还是IO问题,不过有的板子南桥不良也会这样,前天我就修过一个。只是在换IO的时,加热了南桥,就可能开机了

网友:
这种事也碰到过,可能是哪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