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有一块K8M800-M5的主板,有修过的指点!!!!

楼主(2010-04-11):
我手上有一块K8M800-M5的主板,没有复位,没有内存2.5V,1.25V,CPU的1.5v复位针上没有电压!!!!!!!!!给个思路!!!
cpu

网友:
先把北桥供电和内存供电修出来,估计就OK了,不行的话再考虑换SB

网友:
先测南北桥有没有短路 短路就建议别修了呵呵
在测cpu 南北桥 内存供电有没有 没有或不正常就修吧
在者就测各个测试点阻值是否正常、
我说的比较模糊 主板基地有资料看看

网友:
AMD 754 的上电时序,本基地里是有的,如果要CPU有供电,最基本的条件是 北桥 内存 南桥供电正常

网友:
K8的内存是由CPU控制的 内存没供电肯定没复位 把内存供电搞定应该就OK了

网友:
是it8202M坏了。换掉就好

网友:
K8的先维修桥的供电 在维修内存供电

网友:
AMD754的板这样的问题大多都是IT8212M坏了

网友:
谢谢哥几个,这板上有个W83304G芯片,会不会是它的过?????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

网友:
先有内存供电才有后边的供电

网友:
先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再修内存供电,才会有CPU供电

网友:
先把所有供电修正常,比如内存电压!!如果修不了内存电压,直接3.3V一经过一个二极管拉到供电管的S极,把管子拆了,预防它短路,还是不行的话再看其他问题

网友:
IT8282M坏了 吧 试一试吧

网友:
确定了,是W83304G的事,因为它与IT8282M一样,控制着内存供电和北桥供电,苦于手上没有此片

网友:
直接换IO芯片,就应该好了

网友:
w83304g芯片也很强大,管的太多,在V星和技嘉主板能找到。

网友:
今天找到了个W83304D,换上去故障依旧,能不能告诉我在满足那几个脚位为高电平时。开始工作吗

网友:
如果有IT8282M,那就先换一个看,首先修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