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主板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04-11):
华硕P5N73-AM主板供电正常我用俄罗斯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是08这是什么问题,各位帮帮我

网友:
直接跑08还是之后跑的,看看有没虚焊的

网友:
但桥通常都是虚焊!

网友:
直接显示08有可能是北极虚焊。也有可能是跑假的码,有些主板就算你不插CPU的供电线照样有码出现。

网友:
虚焊是哪里有虚焊

网友:
这个主板就一个桥,是哪里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