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显卡的故障点

楼主(2010-04-11):
本人修主板还可以 可不会修显卡   大家用什么软件测  怎么测  要想测内存那样  用好的代坏的吗  不太明白 我碰见花屏的 都用BGA烤  有好的有不好的 一直搞不明白  老师给说说

网友:
版主给说说吧,不过确实说来话长啊

网友:
显存就那几个 你先换第一个 换个好的上去 不行的话 你在把换下来的第一个换到第二个上去 就这样 最后你就会发现 显卡好了 这样做是你要有空闲的时候啊

网友:
用专门的测试软件的。你在论坛里搜下有的。

网友:
修主板可以,应该知道维修是怎么回事。最好是先了解显卡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应该有这方面资料的。主板不也是要这样学起的吗?就拿花屏来说,可能的故障原因很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准原因才能下手。烤GPU那是要慎之又慎的。还以主板做例子,要是不跑码,你是不是不经检测,就拿南北桥开刀呢?或是按照3楼说的,用挨个换时钟、IC、南北桥、CPU这样的笨办法?不会的吧?

网友:
三楼的办法,是设备差的常用的办法,很稳当,也很快,有风枪30分搞完,当然是引脚颗粒。

网友:
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啦,难道说显卡就一定是显存坏吗?如果是其它原因引起的花屏,你这样换来换去的就修好了?神啊!

网友:
你说话亚关一点,你没有权力骂人,你再骂人......我是在警告你。

网友:
你看清楚了在回帖,求你了 6# 11期荣生

网友:
请看清楚,我们讨论的是针对显卡显存的问题,在那个网络不发达还没有检测软件的岁月,我就是这样修显卡显存问题的,怎么了啊 你不服啊 看个帖子嘛 6# 11期荣生

网友:
哈哈!还急眼了。我们本不相识,更无个人恩怨。在此只是讨论技术问题。我这人喜欢开个玩笑,也是因为工作辛苦,调节下情绪,如有冒犯还请海涵。那句“胡说八道”如果看作骂人,我道歉!

是不是像显卡出了问题,插到主板上报警啊?
楼主问的是软件测量,并说遇见花卡就烤BGA.并不是单单讨论显卡显存的问题,这一点我没有看不清吧?我说挨个换显存是笨办法,只是个人看法。但是再笨它也是个办法,谁愿使用还请自便
花屏的原因有很多种,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这种笨办法即使能搞好几个,也如瞎猫逮死鼠。设备差就更应讲究个方式方法对吗?现在技术已经很进步了,早已不是那个什么网络不发达的年代啦,软件检测本论坛就有,说的也很详细。既然是很原始、很笨的办法,本人只有觉得匪夷所思、不可理喻,何来不服气之说?

网友:
用BGA烤只能做为故障点的测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显存就那几个 你先换第一个 换个好的上去 不行的话 你在把换下来的第一个换到第二个上去 就这样 最后你就会发现 显卡好了 这样做是你要有空闲的时候啊
引用 网友A:

这样玩玩 还可以,修复率和效率成正比了--极低

网友:
显存就那几个 你先换第一个 换个好的上去 不行的话 你在把换下来的第一个换到第二个上去 就这样 最后你就会发现 显卡好了 这样做是你要有空闲的时候啊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是盲目维修,浪费时间.这样是不会进步的.

网友:
我觉得我们有缘来到这个论坛是交流学习的,大家说话尽量要文明点,无论观点有何不同,都可以畅所欲言,相互讨论交流提高这才是目的.向楼上的一时用词不妥,能知错并致歉,这就很好,也值得表扬吗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过很多遍了,先看有无掉件,在测电压,排除不亮机的原因,然后上机,测mats,r3,r5.找花屏的原因。

网友:
大家努力我也正在学习中 拆颗粒就当是在练功夫

网友:
我就会烤烤,其他还不知道怎么来判断,最近正在扫论坛里的帖子,希望有用

网友:
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有的时候也会引起花屏的

网友:
不容易的,我今天就一不小心烧掉了个显存棵粒,玩GPU就更得小心了.

网友:
看看 坏道什么程度 电路故障 还是程序 虚焊 显卡比主板要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