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 改装xp 超级郁闷

楼主(2010-04-11):
前几天接了一台 HP cq35   预装VISTA 系统的  要改XP
  弄我大半天没搞定  后来听朋友说起这事   找到一个好方法  在VISTA系统下  升级 BIOS 再装 xp  就OK 了

网友:
改系统 相信大家都很郁闷吧

网友:
下个晨枫U盘工具,在PE里就可以操作完

网友:
是不是要设置啊

网友:
这样也郁闷?

网友:
我遇到的都比你还麻烦多了···

网友:
应该在BIOS里设下SATA选项再装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还郁闷啊,我才郁闷了..帮顾客刷好BIOS ,安装好xp没有问题用了几个月,夫妻吵架把笔记本摔坏,换板... 买的主板 较新, 冒险刷的bios  黑屏....现在那个主板 还是个尸体呢... 想想就心痛啊.. 程序难找。..

网友:
有AHCI的DRIVER就可以了啊,要不然就改成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