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没有代机电流 点不亮

楼主(2010-04-11):
联想旭日410l没有待机电流, 不知道待机电流本身就是小还是有问题 待机。可以触发  电流直接0.6 5V 3V都有,点不亮  大家给个思路   我把风扇接上  电流0.74  风扇一直转 。 随便问一下 风扇一直转和转一会停下来 能判断出什么吗?    是北桥虚焊   买了个CPU测试座 放上好多灯不亮

网友:
没有待机那来触发啊

网友:
关键它现在就这个样

网友:
可能待机电流太小了没显示出来。3V5V有么?

网友:
能触发可以开机吗?没待机电流怎么能触发呢?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或者本来就没有待机

网友:
是触发后才有电流的 ,好多机器都是这样的。比如ACER 新的机器都是在表面看没有待机,但实际是有的

网友:
先按下开关看看,在量其他的 这样能看出来,

网友:
CPU供电芯片虚焊,或者北桥虚焊,这是410的通病

网友:
你脑壳有兵乓啊

爱问 -2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13楼的 你妈 怎么教你的

网友:
有待机电流,,,3V..5V正常,,,你的诊断卡显示什么???CPU供电正常么?

网友:
LZ,你看下风扇是一直转呢,还是开机时转一下,一直转就不好了
引用 网友A:

我把风扇接上  电流0.74  风扇一直转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摸下cpu看它工作了没有?有跳变到074的话应该是显卡或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