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181 开机黑屏 外接OK 加焊了显卡 没解决

楼主(2010-04-11):
能进系统 就是黑屏 外接OK

网友:
屏、灯管、高压板换了试没有?

网友:
其他没问题的话 问题还是集中在显卡上面哦

网友:
加焊主板屏线接口,再清洗干净试一试,之前我也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有断的地方 这个问题 如果高压没有问题 估计那根信号线有OPEN

网友:
主要检查部分,,屏线,,屏接口,,,,显卡BGA和高压板,,,,如果你是高压板问题,,,一般会出现黑屏,,,,,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换了显卡问题依然 从屏线 和屏去考虑一下吧 看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仔细看下
是不是 灯管坏了啊

网友:
如果灯管坏 是暗屏 现在是数据信号也没 就像LCD显示器 刚刚开起来 那样 难道是屏线吗 明天定一根过来试试看

网友:
屏线接口,重焊下。还有键盘下面,高压条线附近有个小电感看看有没有断

网友:
屏线高压板 显卡 都有可能

网友:
是不是跟DELL的机器一样,换屏是需要换码片的?我以前遇到过屏坏了的,换了个新屏还是不亮,后来换了个原厂的带原厂码片的屏就OK了。

网友:
换条屏线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外接屏没事,跟本就不是显卡的事,晕

网友:
是不是 外接正常 显卡肯定是好的呢 哎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刚开机的时候屏幕也是一点显示没有吗?如果是,就找屏线,高压板,灯管的问题,我遇见一个HP的,刚开始开机,显示器有图像,刚进系统时黑屏,外接正常,后来找来原厂显卡驱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