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怪故障~!

楼主(2010-04-11):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 第一次插电源可以开机,拨下电源再插上开就开不了(但是只要不拨下电源反复怎么开都可以)。。必须等一会再插上才能开,或者把主板上的任意一个电感对地短接一下就马上能开了。。。这是哪里的原因啊。。。请高手们给详细解答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没见过  听你这么说  好像是有静电  台式机器上遇到过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