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N-E 问题 请帮忙。

楼主(2010-04-11):
今天接到一片A8N-E板子,送来时桥坏不开机,换桥(桥是全新的)后死活不过内存,在上BGA加焊,问题依旧,刷了N个程序,换了I/O也不行,确定CPU 和内存是好呢 , 请救救我,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要考虑第一诊断是否正确?不能开机先就干桥了,现在不过内存。可考虑一下内存供电,BIOS。

网友:
大哥我打了USB阻值一沓糊涂 才确定是桥挂的。 整板电压是正常的别说是内存供电.BIOS刷了N个版本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桥的事,新桥也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