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mcp68/61 跑C3

楼主(2010-04-11):
onda mcp68/61 跑C3,关于这个问题论坛里的吴清旭发过,但不知解决没有,桥加焊过不行,不知他刷写BIOS成功没有,这块板上的BIOS 用580U刷写不了在于,我换过CPU和内存,压过桥和加焊过桥都不行,补充一下内存的各个工作条件都正常,我想问一下跑C3应该是内存问题吧,AMD的板好像内存是CPU控制的,会不会与桥有大的关系呢

网友:
检查下内存槽边上的排阻有没虚焊的

网友:
最简单的回答,桥有可能坏了

网友:
换CPU试了吗??
前几天遇见也是昂达的好像是G61 754的板 不过能存跑C1
一量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过内存
后来换个U一路高歌点亮显示器

网友:
插上报警喇叭,听内存报警,如果没有报警察,那就是CPU还没有过

网友:
不插内存跑C1,上内存跑C3

网友:
打一下内存旁排阻的阻值

网友:
我觉得应该换个CPU试试 我就碰到2个AM2的CPU 不过 内存的了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样一块主板,我换过CPU,内存都一样,还加焊了桥也是一样,IO换了也是一样,不知道刷BIOS能好不,

网友:
有没有那个去刷BIOS呀?我查了电路都是正常的,我的编程器刷不了,要不我自己就刷下试试

网友:
内存槽边上的排阻没问题,我查了一切正常,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昂达的内存座子很差的,经常卡C1C3,拔起插插就好,后来干脆把座子换了。

网友:
AMD的板子你焊桥干什么啊??你自己看看板子背面的总线,内存的全部通向CPU座子,哪个线跑到桥那边了啊???像你这种内存不过的,第一点,考虑CPU, AMD的U坏的实在太多了,再说能跑马,不过内存的,也见多不怪了啊,换过一个好的U以后,排除BIOS的问题,技嘉的板子,BIOS坏的多,还有就是BGA封装的座子,虚焊的也多,还有,不可漏下那些不起眼的贴片小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