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硬盘

楼主(2010-04-11):
各位兄弟,我有一块希捷80G的硬盘现在出故障啦!不认硬盘已经确定是硬盘的问题,我现在能不能随便从一个希捷硬盘上把板子拆下开换到我这块80G的上面呢?(一摸一样的板子)   谢谢!

网友:
可以试一下,最好找配套的

网友:
我的也一样。。有时能找到硬盘有时认不到。。但用手摇一下就正常了。。

网友:
当然可以,前提是pcb板号一定要一样才可以,也就是固件号要一致

网友:
同牌子同容量大小及转速的情况下,都可以更换pcb板的,我亲自更换过,换了后可以认盘并且被换的硬盘原来系统还可以正常使用,数据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不认盘 有很多种的  先看下硬盘能转不  不能转 换对的上的板基本上解决100分之50了   还有个 就是固件坏了 ,坏了也没用的   还有一个 不能随便找板换上 容易把磁头搞挂掉

网友:
那要是20G的硬盘板子能往80G的硬盘上换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