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800-800 VM/S

楼主(2010-04-11):
小弟是新手,今天遇到P5P800-800 VM/S 不开机,风扇就转半下。。。。。。。从哪入手检查
不开机

网友:
短路了吧
把12V补充供电把了不插看看还短路不
如果不短路可能问题出在CPU供电上了

网友:
供电有短路!!
风扇转下就停了 说明触发是好的
电压不正常导致IC控制断电的
一般都是CPU供电短路的多,用表测下CPU12V供电接口看是否短路了,然后一组一组拆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