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率很高的土炮

楼主(2010-04-11):
用他成功加焊g7300一块,v3000显卡一台,DV3000重植一台,DELL D620重植两台均无返修
下加热用1200W电炉串接10A整流二极管,上加热用基地的安泰信8205加风嘴
够土了吧,有个7500全封的显卡至今没敢做,听说下加热温度不够报珠的挺多,我的土炮估计到不了230度,一直没敢动得空要升级下加热了,至少来个温控

网友:
买个温度计插上去,那样还能显示温度呢

网友:
隔热好像是用个空机箱做的吧!

网友:
隔热用的是光驱,应该再改照一下

网友:
可以量产了,应该很有市场

网友:
主板直接放上去会不会把背面的电容什么的烤下来啊 感觉你的电炉还是小 换个大的预热面积会大些

网友:
温度不够? 我300w的电炉 感觉温度都高了

网友:
哈哈,厉害。虽然土,怎么说都是自己DIY的。赞~~

网友:
劲,很快我的土炮将会落成.

网友:
我只能说你太有才了,最好再买个多段曲线的温控接到8205上,那就完美了。

网友:
在DIY就要搞个煤球篓子了!

网友:
俺还自己做了个植珠台,相当山寨,晚上上图

网友:
我还听说一个更土的BGA呢!就是有一哥们说,在煤炉上直接烤BGA,也成功了!

网友:
现在BGA也不是很贵,就几千块吧。那个稳定点

网友:
看了楼的BGA,突然我也想来晒一下自己的了。可惜没有现成相片。

网友:
也难看了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