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915p-a跑E9

楼主(2010-04-11):
精英915P-A的板子,朋友拿过来说有时亮有时不亮,不亮的时候需要拍几下机箱就可以亮了。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板子,是CPU座空焊,本想直接加焊,但是想想还是先测试下再说,(现在修板子多了,一般不是非常肯定情况下不愿上BGA,因为有些问题并非BGA之类问题。直接上BGA容易扩大故障),上诊断卡跑过C1,档E9。上假负载测CPU座,没有发现空焊点。于是照论坛里说的刷BIOS,换IO,依旧E9。测试发现内存插槽上的负载电压不够,这个板子同时支持DDR,和DDR2内存,于是更是迷惑了,主板上找不到负载电压的供电,也没有负载电阻,于是以为北桥有问题,加焊。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加焊北桥吧,加焊后仍然跑E9。没辙了,哎放一放吧,晚上回家又理理头绪,精英这个板子通病就是座子问题。看来还是要加焊座子了。于是第二天上班就直接上BGA,无铅775曲线加焊,加焊后再试机,呵呵,终于点亮了。虽然这次维修走了点弯路,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现在搞维修动不动就直接BGA,不仔细追究其中原因,很容易故障扩大化,人为化。

网友:
哈哈。。坐上沙发,顶起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我来个沙发先,哈哈,这板子一般都是这个问题,一般我直接就上BGA的

网友:
哪你没加焊之前压座子能亮吗???
有时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
比方说北桥怎么压也不好
可是加焊一下就解决问题
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之所以不直接加焊座子第一是775座子加焊成功率不高,第二代码跑E9觉得很奇怪

网友:
我来个沙发先,哈哈,这板子一般都是这个问题,一般我直接就上BGA

网友:
我以前修过这种问题上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