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开机跑4A掉电

楼主(2010-04-11):
T23开机跑码到4A掉电,不接屏不掉,外接正常。显卡加焊了不起作用。
不接屏侧屏接口附近的保险3.3V,16V都正常,接上屏后开机一出这两电压就掉电。
换了个屏也是如此,单独接高压可以亮。板上的电感全都加焊了。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啦!
请高手指点一下!
显卡
掉电

网友:
3.3V屏线短路

网友:
不短路啊,我接着屏线打阻止没有短路啊!

网友:
换显卡吧,4A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代码是显卡的问题,不过不接屏又没事,有没有换过屏线的?可能屏线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