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F5R不开机,充电芯片发烫。

楼主(2010-04-11):
一台华硕F5R,不能开机,插上电流表有0.16A的电流,用手摸充电芯片MAX8725E发烫,更换后还是一样,测量周围跟充电芯片有关的元器件都没有短路,但换下来的MAX8725E焊到别的板子要可以充电,不知何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说到F5R 我最近修了3台只有一台修好了,那个主板一加热就变形,KAO

网友:
我修了 一台进水的 也是不行啊

换主板也不行 第一块 没声音 第二块 不认摄像头

不知道咋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