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Y200

楼主(2010-04-11):
联想Y200 跑数4A或38、28   915集成显卡   测内存对地阻值正常 怀疑桥拿去重做北桥,做完后开机到电压0.2 就掉电 测待机电压 3M 5M都有 就是给芯片组供电的电感没有电压对地阻值在52Ω  这电感与北桥相通 查图纸电感还与南桥、时钟相连 因为做过北桥 怀疑是不是桥引起 把桥拆下 量电感对地阻值在110几欧以上   这是桥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做的时候要烤一下的 现在可能是北桥爆了 引起现在这样的
换一个915吧

网友:
北桥焊坏了。

网友:
拆下来量过桥 桥是好的

网友:
有时候有些桥焊下来不短路,做上去了有短路,我试过的,你还是换一个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