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开机几秒黑屏

楼主(2010-04-11):
原本客户说是不停的弹出菜单,后面黑屏就送过来修了
元件表面没有任何的损坏痕迹,量5705是全是好的,高压线圈也量过是好的.
开机几秒后黑掉,无背光,补焊过无效.按键也全部换完了.
14V电压组在无背光时电压竟有26V.
检查输出信号时发现解码板上输出的背光信号是有的,跑电路发现灯光信号经过J11跳线,在用万用表测量该跳线电压时就完全正常,如果断开测量的话两秒后背光消失.
手上的5707用完了,高压线圈也没找到.不知道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说说经验.

已经解决了.分别测试过4根灯管,正常,分别测试4个高压输出,正常.
断开J11,即取消掉下面一组高压反馈电压后显示器正常.再次补焊下面所有焊点,更换所有按键.目前显示器正常,正在烤机.
如果还不行就直接把J11断掉取消高压保护算了.

网友:
确定管子正常了?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下午去买管子先再换了测试.
不明白为什么J11接了万用表就会一直正常

网友:
可能是EPROM程序问题.重新刷下程序。

把EPROM取下,用编程器清空,在装上试试。(装之前先备份原程序)

一般是八角24C。。系列

网友:
你开机后拔掉按键板,再试。最初的情况是按键漏电。明基本来存在这个通病了

网友:
实在修不了,就改板吧。

网友:
按键板拔了的,也是一样.在订电源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