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蒲107F4行幅过窄不可调

楼主(2010-04-11):
今天收一台显示器,故障是行幅过窄不可调,TP122和DM1500都没有坏。逆程电容也没事。总线也调过了也不行。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了。
这是一台降压型的二次电源。

网友:
可能缺焊.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你在调行宽的同时测TIP122的B极,看看电压有没有随着调节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没有就要查前面的控制电路。

网友:
行宽调整管,虚焊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太小了。别的方面的原因有哪些啊?

网友:
检查一下高压包周围的二极管,电感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