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GL主板在南桥晶振上有1.08v电压,从电池得来的,

楼主(2010-04-11):
如题,一块845GL小红板,看不出哪一根是开机排针,对那一排针测量,只有一根上有2.1v电压,一根上有负3.34v的电压,其余各针无电压,短接2.1v那一根与旁边的地线针,不上电,直接短接黑绿两线,上电,不跑码,轻触晶振一脚跑码到C1 EO,断电后测量,意外在南桥晶振的一脚测到1.08v电压,想现在主板上只有电池是电压来源,卸掉电池后,测此脚为0V。由于我是新手,对线路还很不熟悉,请教各位,这是哪里的事儿呢,望不吝赐教,谢谢
把这两天的情形说一下,昨天弄到半夜,(新手,别笑话),终于弄懂了一个问题,晶振的电压是南桥提供的,不是通过电池得来的,是电池的电压进了南桥之后再由南桥转化再供给晶振的,在新手区看了看关于8712F的上电时序,在量起来就有头绪多了,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开机针脚上的电压是2.1 v,这个没变化,(因为换晶振,换谐振电容,因为新手,总怕弄坏了,呵呵,)总觉得这个电压是有点低的,不似网上说的5V或者是3.3,我想这个可能与8712的75脚是直接相连的,因为8712的75脚也是2.1V,触发的时候,IO的75脚有到0的跳变,同样,IO的72脚是3.3v,在点排针触发的时候,也有到0的跳变,可是就是不加电,是南桥没动作吧,???就又测晶振,晶振一脚在插上ATX电源之后的电压是0。49-0。51之间循环,(拔掉还是1。08v),另一脚为0,IO 71脚为低电平,(SLP S3,)76脚5V无向低的变化,
还有一个事儿,就在刚才在这儿测那儿测的时候,电源曾被触发过几秒,想着赶紧测一下,71脚有高电平没有,还没测它就又掉电了,再捅捅这儿捅捅那儿,再也没能触发,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望高手指点迷津,还应该怎么办呢,谢谢 晶振,谐振,都换过了,

网友:
南桥缺焊啊....................

网友:
除了南桥虚焊还有没有别的解释,因为本人没有BGA,就是有,这样的板子也不值得啊,呵呵

网友:
晶振的电压不正常,量另一个脚的电压,对比是否有0.几的电压差,没有先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电压还不对的话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那个很多都是晶振老化了啊   换一个应该就好了

网友:
晶振的另一只脚上是0.18v,相差的太多了,还有就是像这种没有图纸又没有标识的板子,怎么判断哪一根才是开机排针呢,可以凭我上面测到的那个2.1v的电压吗,

网友:
先换晶振

网友:
换过了,一样,测了下IO。85脚1.6V,84脚却有5.04,75脚在短接开机排针的时候有跳变,这个85脚的1.6V正常吗,它来自哪里呢,?

网友:
IO8712F,看基地的资料这个85脚应该是一个高电平啊,这是不是IO坏掉了呢,

网友:
换IO,或查晶振CMOS电路。可能出现CMOS供电一路和晶振一脚短路,电压变高的情况。有部分主板的晶振一脚有反馈,,,好象就和CMOS电路相联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网友:
把这两天的情形说一下,昨天弄到半夜,(新手,别笑话),终于弄懂了一个问题,晶振的电压是南桥提供的,不是通过电池得来的,是电池的电压进了南桥之后再由南桥转化再供给晶振的,在新手区看了看关于8712F的上电时序,在量起来就有头绪多了,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开机针脚上的电压是2.1 v,这个没变化,(因为换晶振,换谐振电容,因为新手,总怕弄坏了,呵呵,)总觉得这个电压是有点低的,不似网上说的5V或者是3.3,我想这个可能与8712的75脚是直接相连的,因为8712的75脚也是2.1V,触发的时候,IO的75脚有到0的跳变,同样,IO的72脚是3.3v,在点排针触发的时候,也有到0的跳变,可是就是不加电,是南桥没动作吧,???就又测晶振,晶振一脚在插上ATX电源之后的电压是0。49-0。51之间循环,(拔掉还是1。08v),另一脚为0,IO 71脚为低电平,(SLP S3,)76脚5V无向低的变化,
还有一个事儿,就在刚才在这儿测那儿测的时候,电源曾被触发过几秒,想着赶紧测一下,71脚有高电平没有,还没测它就又掉电了,再捅捅这儿捅捅那儿,再也没能触发,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望高手指点迷津,还应该怎么办呢,谢谢 晶振,谐振,都换过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5254-1-1.html

网友:
把这两天的情形说一下,昨天弄到半夜,(新手,别笑话),终于弄懂了一个问题,晶振的电压是南桥提供的,不是通过电池得来的,是电池的电压进了南桥之后再由南桥转化再供给晶振的,在新手区看了看关于8712F的上电时序,在量起来就有头绪多了,现在的情形是这样的,开机针脚上的电压是2.1 v,这个没变化,(因为换晶振,换谐振电容,因为新手,总怕弄坏了,呵呵,)总觉得这个电压是有点低的,不似网上说的5V或者是3.3,我想这个可能与8712的75脚是直接相连的,因为8712的75脚也是2.1V,触发的时候,IO的75脚有到0的跳变,同样,IO的72脚是3.3v,在点排针触发的时候,也有到0的跳变,可是就是不加电,是南桥没动作吧,???就又测晶振,晶振一脚在插上ATX电源之后的电压是0。49-0。51之间循环,(拔掉还是1。08v),另一脚为0,IO 71脚为低电平,(SLP S3,)76脚5V无向低的变化,
还有一个事儿,就在刚才在这儿测那儿测的时候,电源曾被触发过几秒,想着赶紧测一下,71脚有高电平没有,还没测它就又掉电了,再捅捅这儿捅捅那儿,再也没能触发,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望高手指点迷津,还应该怎么办呢,谢谢 晶振,谐振,都换过了

网友:
另外,我没有加焊南桥用的工具,大哥们给介绍个经济实惠的,听说有一种风筒就可以,是这样吗?

网友:
看了半天原因就是点晶振跑码   问题应该出现在南桥这块 晶振 谐和电容 还有就是晶振两脚间的106电阻 这些都考虑 还不好 百分之80到90 南桥问题

网友:
两脚间的106我把它拆除量了一下晶振一脚的待机电压是0.6,另一脚为0.16,我也觉得大概就是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