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a

楼主(2010-04-11):
联想F30A,单用电池可以可机,单用电源适配器也可以开机,把电池插上去就短路,充电芯片换也不行,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出问题、、、、

联想 天逸F30A,F30 cw3 950326-pm.pdf

网友:
补充一下,电源和电池都插上去开机,能正常用也能充电,把电源插下来再插上去就短路了,但是还能用,就是不能充电,电流始终为5.5A,没敢常时间用,不知是哪一块电路有问题,请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了你有图怎么不好好查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