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是怎么看HP带针电源接口电流的 比如6515b

楼主(2010-04-11):
这种电源中间的针有7V电压 没有这个电压是不开机的 也就是用电流表是不能开机的 因为没中间的7V 这样看个电流很不方便 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方法能看到电流跳变???
不开机

网友:
据说可以自己DIY一个7V电压出来,具体的不怎么清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8&highlight=HP

网友:
我已经找到方法了 电源中间的电压是开主电源的一个管子的 把那管子两头搭起来就可以用电流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