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K8T800-A不上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0-04-11):
收到一块精英K8T800A主板,如图:

经测试无短路后加电,点开关针无反应,测开关针电压电压正常,I/OIT8705F,此I/O不参与开机,再看其它芯片,除了在ATX电源座旁有一个IT8282M外,南桥这边别无其它芯片,由此确定这板是只通南桥开机。

查南桥各电压正常,32.768晶振两端电压也正常,跑ATX绿线直接接IT8282M9脚,加电测5SB_PSON#5V高电平,点开关针能正常拉低,但对9ATchinafixON#电压没变化,南桥已经发出开机信号说明开机部分基本正常,更换IT8282M后解决问题。

网友:
不触发的,745,有IT8282M的
都不用量,上来就换8282M就OK乐

网友:
我修了不少板。怎么就没看到IT8282M坏的?我修过324坏的。

网友:
看过不少了 8282M坏的多啊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好贵啊  8282M

BYL  5元,CYL  7元

根本我都受不了

网友:
都拆料板的,单买肯定不划算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留意这玩意坏的。下次碰到先换。

网友:
遇到IT8282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