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气的三星R25显卡问题

楼主(2010-04-11):
一个淘气的三星R25机器显卡老是出问题,第一次不亮加焊显卡好了,前不久挂了,又加焊了下好了,几天有坏掉了,难道又要换升级版显卡吗
有没有朋友知道好的办法啊

网友:
换了升级版,返修率就少了,遇到这种老返修的,实在没法子成本高也要换,毕竟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
要拆下来重新植球

网友:
还是换升级版的吧

网友:
其实这些机器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老毛病    重点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做显存吧,老弟

网友:
重置吧....那样能久点.

网友:
我今天把它从植了一下,装上跑了一天3DMAK 06还好,希望问题能坚持段时间啊,那怕半年也行啊

网友:
重新了还返修的话就要换了,不是每个显卡芯片都有升级版的

网友:
从新植球,做好了一后,在显卡的煽热片加一个铜片,要做在上面哦。

网友:
我现在从植了,然后在显卡芯片跟善热片之间加了个语片,我跑了一天的3DMAK 06温度基本控制在50左右,不知道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
晕哦,我都要被这机器搞死了, 妈的我从植了,善热也搞过了。客户机器还没拿走,在我这用了几天就挂了。看来只有换升级的拉
真是郁闷啊,新的也太贵了啊

网友:
重新直珠,用无铅的珠子,搞下散热

网友:
没办法啊 ,只好 换全新升级的 ,

网友(2010-05-26):
有没有BIOS坏的!

网友:
温度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芯片不良了.

网友:
换个显卡,不一定要升级版的,只要保证是全新没上过机的就可以用,一样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大家都在哪买元件的?新买的10个max1631,只有2个是好的!

网友:
重做GPU 阿、、加焊也没用